滚动条卡机怎么办

楼主(2013-07-08):
今天碰到一块板子,戴尔gt6bx1x,开机卡死在xp滚动条处,但能够采用安全模式进入,这是什么问题,该怎么解决,各位大虾请不吝赐教!!!

网友:
前天我也碰到一例 各部分条件都正常 就是不知道那的毛病 高手回答下

网友:
先重新装系统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硬盘的问题哦

网友:
安全模式OK说明硬盘问题不大,应该是某个驱动过不去,本质是某个硬件有问题
可尝试,驱动一个个手动加载,找到出问题的那个驱动,对应的硬件也就知道了

网友(2015-11-18):
先检查一下硬盘有没有坏道呢

网友:
南桥估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