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配置问题

楼主(2013-07-08):
我用昂达H61V的主板,搭配G2010的CPU卖给客户电脑经常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比如刚开始用的正常,过几个小时或一两天,就会死机或者黑屏,重新启动也是黑屏。我一直都搞不明白问题出现在哪?这个配置我用昂达H61V配G1610,装好几台都没问题。后来没办法,隔几天就出现一次状况,客户都火了,只有换个七彩虹H61+CPU G1610给他。现在没确定问题是出在主板还是CPU,或者2者不兼容,干脆2个都换掉它。过后,我查看这个主板是支持这个CPU的,另外主板BIOS我也去官网下个最新的更新过了。大家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
很正常的··
说明你那个是山寨机··
换部给他·
以前我装了一部机器·不也是·
换上那个cpu就死都不行·MD

网友:
你要确认一下你的主板是不是支持CPU,,,在看一下。。主板的桥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昂达不是山寨的吧,保修3年的货哦,另外它主板有写支持Ivy Bridge 规格的CPU啊

网友:
操,做电脑这行就是烦啊,疑难杂症总是避免不了,经常给人叼,命苦啊

网友:
没办法,这就是个费脑子的活儿,山寨的也遇到过,散热片上贴着华硕的标签,一看就不对,撕开看下边是银狐的板子,这就算了,logo竟然显示亚帝伦,银狐是属于亚帝伦的吗? 纠结啊 一块板子出现三个标签。坑爹啊,

网友:
昂达的板子就是这样的毛病,我也出过三四块,后来再便宜也不出了。有两台都是过两三个月就要重新挺拔内存显卡,要不然开不了机,我也很无耐。

网友:
现在昂达的主板配色越来越像技嘉了,不看LOGO两者有点像

网友:
估计是主板因素高点。。。新U是很少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