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诡异问题 主板维修高手赐教!

楼主(2013-07-08):
主板的诡异问题
主板维修
高手赐教!
网吧有一批 (V星)MSI p43-c51 主板 ,近期陆续出现 不上电 不通电,COMS电池扣过 去掉显卡 内存,换新电源 都不通电
陆续 出现了十块左右,由于已经过保1年
想在此 问下 大家 大概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不通电
*有可能是受潮???
显卡
主板维修

网友:
按上电时序去 量吧 ? 谁知道为什么都不上电, 量了才知道哈

网友:
按上电时序去 量吧 ?

网友:
检查主板是否短路,如 正常检查五大供电,触发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电源换了没啊

网友:
!!!!!!!!!!。。。。。不通电?就是看哪个不通呀。

网友:
先测待是不是正常,再开关到IO和IO送出的开关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诡异的事情是当时不通电,等几天什么都不去做,又一切正常了。你看看是否像我所说,如果跟我说的一样,主要是电源的问题,特别是待机5V的问题,换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