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笔记本开机正常,但几分钟后花屏。

楼主(2013-07-08):
冷机开机时一切正常,但几分钟之后屏幕出现许多条黑色横线(类似受到干扰),左右晃动,由少到多,由细变粗,铺满整个屏幕,字迹开始模糊直至看不清。最后屏幕呈现几个大的色块,其间夹杂着几条比较粗的竖线。重新启动后进入桌面依旧正常,但要不了多久刚才的现象又出现了。再次重启进入桌面还是正常,只是故障出现的时间一次比一次短。
外接显视器后,笔记本出现故障时外接的显视器是正常的。
拿到联想售后说是屏坏了,换个屏要一千多。因为过了保,觉得贵就拿回家了。
现在我想知道真像售后说的是屏坏了,要换屏吗?如果要换屏,有什么便宜的方法?
还有可不可能是屏线是问题或者是其它问题?如果是屏线的问题,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
不是屏的问题,试一下屏线,这个便宜,你去电子元件的地方去买,可以还价,一般10元左右

网友:
你真是大好人啊。真希望如你说的,是屏线的问题。改天带去电脑城看看。
如果是屏线问题可以自己换吗?复不复杂?

网友A:
到就近维修店去测试下,测试免费的

网友:
屏的问题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就近维修店去测试下,测试免费的

去过售后,也去过维修店,简单查了下就都说是屏坏了,要换屏。但我觉得他们不厚道,所以拿回来了,想确认是不是屏线之类的小问题。

网友:
希望不是啊。

网友:
你好  应该是屏的问题吧  肯定了 售后肯定很贵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450元 ------

是说找维修店换屏吗?一般换的都是什么屏呢?

网友:
楼主的问题应该是屏有问题,如果修屏的话还不如直接换一张新屏呢也就在四百左右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很有可能是屏的问题,排线坏了话直接无显示的,笔记本的排线直接连到屏里面去了,所以只能换屏了,只是价格应该没那么贵吧

网友:
散热有没有处理好?

网友:
今天自己把屏拆了,摆弄了下,感觉确实是屏的问题。拆开后试着开机,开始能进桌面,一会儿就跟之前的现象一样了。关机重启,桌面进不去了,黑屏,右边有几条黄色的竖线,但能听到进入桌面的声音。
问题是越来越严重了啊。
这液晶屏可以修吗?要是不能修,只有买块屏自己换了。

网友:
500元左右吧

网友:
网上买了块屏,等到了自己换。就是不知道能用多久啊。

网友:
如果自己不会,最好不要自己搞 不然坏的越来越多哈!

网友:
一般屏线的问题在于 可能大一点,然后联想机器好像这个问题蛮多,另外也查查显卡!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的关心。今天屏到了,自己动手把屏换了,问题终于解决了。呵呵。
原来换下的屏不知道可不可以修?没有物理损坏,估计哪个地方的电路有问题,要是修好了也可以再用用啊。

网友:
没什么大问题的啦放心吧

网友:
我只想说10块钱的屏线你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