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uthor ized wireless network card is plugged in .power off and remove it

楼主(2013-07-08):
各位大神请帮小弟看看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LENOVO   型号:Z485 开机出现这玩意unauthor ized wireless network card is plugged in .power off and remove it     说是无线网卡报错 未经授权,BIOS也刷过,网卡也拔过 换过 能进bios到底是什么玩意出问题了

网友:
换个这款机器原配的无线网卡。类似于IBM的1802 错误。。。

网友A:
无线网卡不对,带机子去配对的无线网卡。我都是这样子给客户更换无线网卡,不是随便买个回来就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线网卡不对,带机子去配对的无线网卡。我都是这样子给客户更换无线网卡,不是随便买个回来就能用。

我还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刚听说无线网卡不能随便换,您能给详细点说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