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休眠开关故障不触发,系统恢复键nova可以触发

楼主(2013-07-08):
联想按开机键不触发,待机电流0.057A,按NOVO键可以触发但不显示,外接显示器可以显示按Q键退出可以进系统。
休眠开关微短路,故障排除。

网友:
这个键基本都不用的 也能短路?

网友:
微短,这样也行……

网友:
这个键基本都不用的 也能短路?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7705265

是休眠开关微短,不是NOVO键短。
客户取得急拍的不好,写的少见谅。

网友:
直接去掉休眠键 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