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不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3-07-08):
一修机,待机0.02,按开关无反应,拆机查EC各条件。ACIN  ECRST   AC_PRESENT   LID_CLOSE#  EC_ENABLE  全3.3,BIOS一脚3.3,vccsus3_3,v5rdf 全正常,无解。在论坛中看到,这台机器3.5是出来一下就掉了没有的,量3.5V全在,没有办法了,先刷了bios,结果没变, 算了先换个d95280试下吧,居然发生了怪现象,上电,待机0.023然后瞬间掉到0.007,按开关上电正常亮机!不能就这样晕晕的修好就算了,再量一次,发现S5_ENABLE,RSMRST#_KBC,这两个信号在机子好的时候是没有的电压的,bios第一脚也是无电压,不正常的时候这些全出来了。到现在还是想不通,求解!

网友:
哥们你说的怎么好像全反了呢?太逆向了吧!!给我说迷糊了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