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4 inter I3 独立显卡 无待机

楼主(2013-07-08):
DV4 inter  I3  独立显卡 无待机   谁修过这个机器这个故障的  3V 5V不出    没图纸不知道怎么下手   芯片PM6686换过了还是一样   修过的指点指点

网友:
看下3.5V的MOS管是否击穿

网友:
没电压出来就先把待机供电修出来啊

网友:
一模一样的机器!故障也是一样的!现在在维修中!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出来!好纠结现在。。。。你看看你的待机芯片的基准信号 肯定没有出来!我现在在看看是不是后面有没有什么短路的!发现CN4接口旁边的F4保险开路了。。。。这个也待机没联系啊,,奇怪了。。

网友:
先查保隔 再查待机芯片。找芯片的PDF 我的思路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