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开机1分钟自定关开机

楼主(2013-07-08):
我有一台也是则种情况,自动关机自动开机,插驱动板5v不稳定拿掉5V稳定求解

网友A:
是屏供电不足,飞个5V上去就行了

网友:
按键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屏供电不足,飞个5V上去就行了

你指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插按键、、、、、、、、、

测显示器要插按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