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掉电

楼主(2013-07-08):
客户拿台B460的笔记来修,说有时掉电!掉电后不能开机,拆机一看有点小氧化的现象。进水的!掉电后3V 5V都正常!待机电流0.05按开关怎么都不行!想问问大侠应该从什么地方下手!先查什么到什么!
掉电

网友:
清理氧化物,水分。检查各单元电路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排除有否短路。

网友:
是不是EC坏了

网友:
EC换过了还是不行!不能开机的时候动一下EC旁边的电容电阻就能开了!难道是哪里虚焊了!进水的机子搞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