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IN2020MB LED显示器怪问题

楼主(2013-07-08):
昨天接了一台戴尔IN202MB LED液晶显示器,故障是有时候开机可以正常显示30分钟到3个小时才黑屏不不显示了。电源指示灯也不亮了。等半天再插上电源又可以正常显示。我是通过可调电源供电才发现问题的。把驱动板接3.3V可以正常开机,关机。用他的电源供电就开不了机。白色的排线是9脚是5V供电,断开5V也可以正常开关机,跑线路发现是电容(C60)漏电。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试正常的阻值是637反向是不通的。正常的程序 DELL IN2020MB TSUMU58NHJ-LF-2

网友:
感觉你说的好乱.

网友:
电容漏电查得出来 算是心细的了

网友:
说的不怎么祥细了,看的有些晕了

网友:
“白色的排线是9脚是5V供电,断开5V也可以正常开关机”这样可以正常使用吗?要是可以正常使用就可以减少成本哦。。。

网友:
搞不懂是修好了吗 是在求助中还是你修好了呢

网友:
这哥们没学过语文吧。讲的是天书上的内容吧

网友:
不懂你怎么修的。用可调电源3.3V怎么开机呢。你的12V哪里来?~不是一组12V 5V吗

网友:
现在LED液晶显示器驱动板供电只要5v 3.3v。3.3是主供电,5v是给屏供电的,等到你们遇到这种机子就知道了。

网友:
这电容找起来很麻烦,你是怎么怀疑的呢

网友:
电容漏电 怎么查出来啊

网友:
我有一台 驱动板发热的 还没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