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各位高手,帮我看看这个加密狗,还有救吗?【十万火急】

楼主(2013-07-08):
我怕我说不清楚,直接画了个草图

现在插到电脑会提示:会出现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

网友:
看不懂,进来学习参观

网友:
肯定没有救了,内部短路咯。

网友:
短路了?确定没有连接其他电路和元件?断了不至于短路啊?开机断掉就有可能芯片坏了

网友:
牛屎芯片····没得搞了 鉴定完毕····

网友:
芯片挂了额

网友:
直接进芯片了,两根数据线阻值应该一样的,你这其中一个为0,芯片肯定是挂了

网友:
为什么咱的是集成贴片的?第一批绿狗

网友:
拿给人家看能不能复制一下.

网友A:
排除接头短路及D-没有其他元件接地后,可以确定IC坏了,
USB的顺序是V+,D-,D+,地,是不是D+的问题?
如确认是死马,试一下当生马E,与V+并接1K电阻拉高电平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除接头短路及D-没有其他元件接地后,可以确定IC坏了,
USB的顺序是V+,D-,D+,地,是不是D+的问题?
如确认是 ...

顺序我乱写的,我只表达是这么个意思。

网友:
芯片坏了哟

网友:
芯片坏了,有什么方案搞出来吗?比如说:把资料读出来,在重写一个。。。

网友:
放弃吧 没办法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