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10TMVW-11ZSMS5 原装移动硬盘摔坏,上盘片被划两个圈.

楼主(2013-07-08):
WD10TMVW-11ZSMS5 原装移动硬盘摔坏,上盘片被划两个圈,哪位可以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放生吧~~损坏太严重了

网友:
想干嘛?想修复好?还是恢复数据?

网友A:
这种情况没有修的必要.都是物理性损伤,你要有其它坏盘,搞一个盘片换上也可以.

网友:
只要板子不坏,真的换个盘片就可以吗。

网友:
是啊 怎么没人回答呢 哦 给菜鸟点宝贵经验吧 好吗

网友B:
你居把盘片暴露在空气中!就是没有两道圈圈也没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居把盘片暴露在空气中!就是没有两道圈圈也没用了

楼主很明显是在无尘柜里。硬盘内部是无尘的,不是真空。

网友:
划的跟跑道一样有,不是用着摔坏了就是,摔了又通过电,划坏盘片了。报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盘必须在真空???

硬盘内部是有空气的,而且是非常洁净的空气,不是真空。

网友:
硬盘做数据四大死刑    低格   清零   划伤  覆盖  , 楼主这盘可以说是没戏了(但 据说现在有垂直提取法,如果数据特别重要的话可以找找试试  ,价格不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很明显是在无尘柜里。硬盘内部是无尘的,不是真空。

懂了。。。谢谢你呀·。。

网友:
换了盘片还要换磁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没有修的必要.都是物理性损伤,你要有其它坏盘,搞一个盘片换上也可以.

不好修,放弃吧

网友:
如果上面有重要数据,建议交专来公司恢复。如果练手,换盘片吧,成功率很低的。

网友:
在无尘间(也就是净化间这有级数的,什么100M级 就是每立方米空气中灰尘及其它什么微生物的含量)换相同盘片是可以的。

网友:
盘体是不是变形了啊,怎么两圈跑道呢

网友:
放弃吧 要数据国内还没这技术

网友:
同意放生 换头上去就得挂

网友:
扔掉吧 看上面说 换盘片 换盘片也是没有用的 这种问题 你的磁头肯定也是挂掉的 看样子 你只能拆个马达 玩玩 拆点磁铁玩玩 电路板备用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