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福禄克177,大伙给点意见

楼主(2013-07-08):
以前用的胜利vc9801现在不准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2月换个电池,
还有一个修台式机用的福禄克17b这个挺好很省电,5年没有换过电池。缺点就是测电阻电容,太慢了!
还有个15b修监控用的,真扛摔,标配的线也好。
福禄克中高端的咱也没有用过,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什么表这么省电,五年不换电池

网友A:
15B、17B的确非常节电,用两节5号电池。不过说5年没换过电池,我有些不信,除非不怎么用,尤其是蜂鸣档。以我自己用15B的经历看,原装电池用2年是可以的。

网友:
福禄克的万用表是不错的,但对于维修来说测电阻反应实在是太慢,还是胜利的方便,我用三个万用表,胜利的数字表一个日常使用,指针万用表一个测二级管三极管MOS等,台式万用表福禄克一台这个不是很常用测高精度电流电压时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B、17B的确非常节电,用两节5号电池。不过说5年没换过电池,我有些不信,除非不怎么用,尤其是蜂鸣档。 ...

17b不经常用,主要是蜂鸣档和二极管档要切换,不太好用。所以用了5年,胜利的天天用!

网友:
已经购买了1750不含税!等待收货中!

网友:
我用179  还是不错的  推荐

网友:
已经收到177了,非常不错。蜂鸣档和二极管档是一个档。很好有。声音也大。

网友B:
177是最快的3位半表。

网友:
省电的表不一定是好表!电池放5年也会没电了。在维修台上可以改外接电源,不用买电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77是最快的3位半表。

你也喜欢骑山地车?

网友:
115C修笔记本绝对够用了,买了不后悔

网友(2013-08-12):
117  比115  多了一个测温  没必要 就买115 吧
我用了 6年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