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锋锐K468 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3-07-08):
如题. 电池接口处6脚有12V电压, +VCGH也是12V ,现在PQ203 4脚为高电平 这是肯定不对  现在没明白这个G极是受哪控制的.

网友:
适配器开机不?如果开就 好修了,重点查电池保隔和管理电路

网友A:
是不是上拉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上拉有问题

上拉? 我感觉应该是PQ201不导通的原因

网友B:
找到毛病就好修了,分清楚是管理电路还是充电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毛病就好修了,分清楚是管理电路还是充电电路

现在就找到这个点就不知道怎么往下查了 进胡同了

网友C:
PQ203的G极是爱PQ201控制的,PQ203为P型管,低电压导通,PQ201是N型管,高电压导通,所以PQ201G级应该为高电平;PQ201导通后拉低PQ203G极,这时PQ203才能导通,PQ201G级受左边四个信号控制,看不清楚,有三个我标出来了,上面还有一个没标,

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还请各位师兄弟指教

网友:
管理电路查EC,BIOS,系统管理总线。。充电电路查充电芯片,上下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Q203的G极是爱PQ201控制的,PQ203为P型管,低电压导通,PQ201是N型管,高电压导通,所以PQ201G级应该为高电 ...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问题在这三个信号全是低电平

网友:
大侠们 IC 和EC有什么不同呢 高手指点一二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问题在这三个信号全是低电平

测量一下PR228的阻值,和PC209 是不 是短路,如果这两个是好的就一个一个断开那四个信号,如果四个信号都是低电平,就检查是从哪里发出来的,

网友:
所有的芯片都可以叫IC,笔记本电路中负责开机上电时序的芯片叫EC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测量一下PR228的阻值,和PC209 是不 是短路,如果这两个是好的就一个一个断开那四个信号,如果四个信号都 ...

PR228和PC209都查过没有问题 把PD209 PD208都拆了 分别测PWR_SW_VCC2   ALW_EN  ALWAYS_ON都还是低电平 现在只有SHDN#这个信号没有找到.

网友:
这个是跟IO有关系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PR228和PC209都查过没有问题 把PD209 PD208都拆了 分别测PWR_SW_VCC2   ALW_EN  ALWAYS_ON都还是低电平 现 ...

跑线路找出那几个信号是由哪个芯片发过来的,找到该芯片后查查它的工作条件是不是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跑线路找出那几个信号是由哪个芯片发过来的,找到该芯片后查查它的工作条件是不是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