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 4050掉电

楼主(2013-07-08):
i3的  cpu   独显机器,开机可以看到  屏幕闪下就掉电了  反复重启, bios 刷过    无从下手啊

网友:
先排短路,再查供电。。当然显卡也要看

网友:
温度高,风扇不转?

网友A:
你找供电和显卡的问题吧!因为你的机器是亮机就重启重启与散热没有多大关系。还有你换个CPU和重新刷个BSIO这个型号我遇到几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找供电和显卡的问题吧!因为你的机器是亮机就重启重启与散热没有多大关系。还有你换个CPU和重新刷个BSIO这 ...

cpu  换过  bios刷过     一样从开到掉电  不到2秒钟  感觉和散热关系不大

网友:
不加屏线试试。

网友:
楼主的这台机器修好了吗,我也碰到一台这样的,不知道怎么下手呢。

网友:
加焊下显卡 看下 我曾经做过显卡 就OK的 还有5声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