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屡烧上管。

楼主(2013-07-08):
一块V星的主板,cpu采用三项供电。每组双上管双下管。上电一测cpu供电有短路,原来是有一组上管击穿了。在其他料板上相同位置拆下更换了以后,CPU、内存、显卡都没装,插上诊断卡上电后。大约30秒后都没有掉电,一切正常,atx电源运转正常。插上CUP、内存后再上电,大约6、7秒后有又电。一测相同位置的两个上管又被击穿了,更换以后,再次上电,又烧同样位置的这两个场管。这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吗。pwm电路驱动不平衡引起的吗。

网友:
学习中,等待答案求解!

网友:
管子电压正常不,电压过低会屡烧管子

网友:
我也正在学习呢

网友:
G级没有焊接好会烧场管,还有就是PWM芯片的问题   另外PWM反馈电路出现问题也会烧场管

说的不错,建议重新检查焊工

网友:
用示波器检测一下,估计是供电芯片了

网友:
看看下管G级有没有断线,

网友:
可能是下管的驱动信号没有,上管单独工作就会烧的,看看下管的2.2欧电阻有没有坏,还有就是电源管理芯片了。。。希望你能修好。。。

网友:
测下G级的阻值正不正常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一块这样的主板,就跟你一样的问题,现在还在那里没有修呢

网友:
主控芯片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有驱动芯片的也会导致。

网友:
你这种情况是带不起负载,直接更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测电源管理芯片的各控制脚的二极管值,差别大的换芯片吧

网友:
没有焊接牢固也会出这样的问题,最好是把电源管理芯片换了

网友:
一半是1组1组换的,另外代换也要看MOS管的参数吧,还有温度的影响。有示波器的话检查PWM信号吧

网友:
测G极的对地值吧,要有值才正常的。

网友:
等待答案,我也有块一样问题的华硕板子,IC换过,长管换过。下边的电阻换过,上边的方法都试过了。

网友:
要换芯片哦  一般这种情况都要换芯片才稳定  除非是没有芯片  直接拆了烧的管就OK 了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换掉

网友:
算了,我已经把烧的那两个场管拆掉。就可以了。

网友(2013-08-07):
修好了么,是什么事,一般那管子烧都是G极后路和控制芯片,都不是的话我想知道答案,望修好给个答案

网友(2014-11-16):
屡烧上管不太好查

网友:
上下管一起换,还有把PWM芯片也要换

网友(2016-07-07):
换驱动芯片 和2R2电阻 和电容

网友:
把12v的上下管全换

网友:
查管子G级对地阻值,都一致就换电管。不一致的话就跑线看看哪里断了

网友:
要么是CPU供电芯片,要么是场管位置内部的线路有短路,你可以试下把那2个场管拆下来通电试下

网友:
直接卸掉  这个主板肯定是会返修的  而且比较快返修 来的时候全部短路 剩下的几组

网友:
一般我都上下管一起换到的,最后考虑换电源IC

网友:
上下管和电源ic一并换掉试下

网友:
上下管还是PWM芯片一起换

网友:
PWM芯片的可能性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