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50出现的问题,请高手进

楼主(2013-07-08):
我接到一个本,型号是B450,插上可调电源,自动开机,跳到1.0几后跳回到0.82然后就0.82至0.86地跳,拿下内存也是这个样,换内存也是这个样。请问老师们,是什么情况。可不可以帮我分析分析。
b450

网友:
还没过内存的,测测对地阻值看看

网友:
太简单了,除了通病好像没法回答,不过联想的的一般干BIOS再查

网友:
这个机器是集显的吗?貌似有这个通病。

网友:
刷个BIOS吧

网友:
直接刷BIOS,这是通病

网友:
我刷了BIOS,好了,能亮机了。

网友:
虽然能亮机了,但是单独用电池不能开机,不知道是他原来的毛病还是刚刚新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