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烧了一大片,1912WD优派的显示器,很急,在线等,谢谢,有电路图的更好啦,

楼主(2013-07-08):
1912WD烧了一大片,各位大哥,谁有这个电路图更好,谢谢各位了,,

网友:
这种电路图很难找的

网友:
基本别想图,不行就换一块板也不贵

网友:
我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把开关电源改成通用电路即可!

网友:
有点像是驱动电阻串联的吧

网友:
哪里换了修哪里。 实在不行换电路板。

网友:
加一 个电源模块就行了又省时间 又稳定!

网友:
烧了这么多,换的话费事费力,直接用通用电源模块改一下就可以了,很方便

网友:
手头上也有一块这型号的。该换的东西都换了电压还是出不来。能力不够都打算放弃了。换通用的了。

网友:
你咋连换个板都舍不得。

网友:
换个版子吧  不贵的

网友:
烧得如此严重,还是换整个板子吧。

网友:
直接整个电源板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