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优盘格式化不了

楼主(2013-07-08):
我们这里有好几个优盘  可以看到盘符 双击后显示未被格式化  是否格式化  但是点击格式化他还格式化不了 还有的优盘写入保护  这问题该怎么解决  大神们  帮帮我

网友:
做一下量产,如果,还不行,就有硬件坏了,很有可能是主控。
不知道能否看到U盘的真实容量。

网友:
  好像在系统下格式化不了的,在磁盘管理器可以格,你试一试

网友A:
图片看一下希望有帮助

网友:
格不了的  在我的电脑里看不到真实容量  显示0   在其他的地方可以看到真实容量的

网友(点评):
估计是需要量产了

网友:
他显示状态良好  双击就是提示未被格式化  我的优盘是32G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看一下希望有帮助

格不了的  大侠 有没有其他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