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40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3-07-08):
PU4有氧化洗板水清理后才发现 VIN6和PC26为无穷大,飞线后接电没3  5V待机,测得PL3 123欧,PL4 458欧明显3V待机阻值不对,把PQ7吹下阻值正常,加电待机0.02正常,还是不能触发,测开机键SW1有18.6伏的电,触发后EC kb926Q 32脚有跳变,还是不能开。想想好像AMD开机还要1.2V的电压,当测到PL8时只有5欧不对啊!把PL8断开是后级短路,不知那里只能烧机了,一加电南桥发烫。只有明天换完南桥看好不好了。望高手指点一下了

网友:
修好了要分享一下哦

网友:
那是必须的了,技术不行瞎整了

网友:
修好分享下楼主努力

网友:
有可能南桥短路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毛病多

网友:
还是没好啊,换了南桥阻值128欧。一通电又烧了南桥,一量只有19欧。这都不知道咋整了

网友:
amd组织是很低的 ,有北桥,显卡才几欧,方法不对,你这是瞎蒙,电流多少,南桥有没反回ec pwrbtn,ec南桥工作正常不

网友:
供电不正常能有返回信号吗?AMD要有三个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