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500G硬盘大量坏道能修好么?

楼主(2013-07-08):
我有块WD500G的笔记本硬盘     在MHDD里面扫描就是2%之前有坏道    在往后就没有了但是用MHDD和低格都做不掉坏道   谁有什么好办法能让这块硬盘继续使用么?

网友:
用正版效率源西数硬盘专修工具!

网友A:
wdr ....修复....但要查一下.磁头..如果OK ..就做一下.46

网友:
今天也有人拿了几块硬盘。。也是伤的厉害啊

网友B:
前面有坏道好是不好修 可做磁头偏移

网友C:
这些是可以修复的!

网友:
坏道多的话,加表的方法估计加不进去,就要跑校准了,用WDR或者效率源等,跑一下校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些是可以修复的!

怎么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面有坏道好是不好修 可做磁头偏移

怎么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wdr ....修复....但要查一下.磁头..如果OK ..就做一下.46

磁头应该没问题就是那坏道弄不下去啊

网友:
如果我这几句话。你都不明白的。。我真的不能告诉你了。。你直接拿到修盘的地方吧。。

网友:
新手,求各位大神多多关照!!!!!

网友:
可以用PC3000修坏道

网友:
直接屏蔽掉呗

网友:
用WDR 先测试下磁头 没问题 再测试下固件 没问题 先加P表 格式化P表 完了扫描 还有坏道的话 或者中途会报错的话  单做下46 然后再加P表 格式化P表 完了基本无坏道
切记 新手不要轻易的跟风刷固件跑SF 你会后悔的

网友:
如果做完还是有坏道 如果位置靠后可以直接修改LBA 去掉后面那一截  或者进行砍段 反正如果是我是不会随便跑SF的

网友:
PC3000就可以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些是可以修复的!

可以修复,,但是怎么修复呢,,您这不是卖关子么?

网友:
我手上也还是有好几块,楼主弄出来了,麻烦发出来,瞧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