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电池死机和插电源卡机故障

楼主(2013-07-08):
  最近接了两台机子 很奇怪的问题
     一台是SL410 集显的板子 故障是用电源一切正常 插电池就死机刚开始做系统装电池的时候怎么做都不行 安装版 纯净版 到安装到一半的时候聚会死机 偶然情况下卸掉电池 系统才装进去 在系统里使用一切正常 一插上电池 机子变得好卡 一会就死机 了 换过电池也一样的情况不知道什么原因
    第二台 DELL 1088 用电池一切正常 只要一插上电源 立马变得好卡 倒不是死机 就是反应好慢 打开我的电脑 开网页很卡 拔掉电源就立马好了 换了电源 原装电源都是一样的情况
  遇到两台神机啊 不知道哪位前辈能指点迷津

网友:
有试过是适配器检测电路的问题

网友:
第一台是电池问题,第二台是电源问题!不知你是不是搞维修的,没有尝试吗?!

网友(点评):
第一台 换电池试过 故障一样 第二台换电源试过故障一样 这都不试我能上论坛求助吗‘

网友:
按楼上的做法换吧

网友:
路过学习,求分的哦

网友:
这两种问题都跟ec有关

网友:
DELL的本子有电源功率检测脚

网友:
2楼是正解 检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