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D216 Wide 液晶显示器 白屏

楼主(2013-07-09):
接到显示器 通电白屏 接信号线也是白屏 拆机电源板两个25V电容鼓包 跟换试机 故障一样 拔下屏线 用橡皮擦 擦了擦 装上 还是白屏 查屏供电 有4.85V  供电保险也正常 在论坛搜搜 D216 白屏是通病 CT1102芯片有问题 会白屏  在淘宝上买了几个 换上一试还是白屏
刷MCU 还是白屏 后来查屏线 屏线是30针的 屏线在驱动板一端28 29 30是5V供电 在屏电路板上28 29在一起 和30是分开的 30通过一个19欧的电阻(丝印X30)接地 接上屏线 屏电路这边 30脚没电压 于是从驱动板30脚那飞线到屏电路板 结果烧了一个 场管 一个保险电阻
直接充电源板飞个5V到屏供电 接上还是白屏(烧坏的场管 保险电阻都已更换)
现在很头疼 没有通用驱动板 没发试试到低什么坏 是屏芯片坏了吗  各位老师 给个思路

网友:
19欧电阻应该是电容吧。把它去掉试试。30也是屏供电的,怎么 会通过19欧电阻接地?

网友:
基本就是驱动板和屏这2样有一样有问题了!最好有一样的显示器试下,网上有卖万能驱动板的,买一个试下,不行的话,别的显示器也能用上

网友:
白屏首先确定屏供电是否正常?屏供电不但要静态测量,也要在连接好电路时测量。有些机器,在不接屏时屏供电正常,一接屏电压就没有了。即使屏供电正常,还要测屏逻辑板上面的升压电路是否工作正常?只有一步一步排除,才能最终确定故障根源。而不能逐一更换,更换完了就没有思路了。

网友:
楼主真是辛苦一波三折啊 不过长经验了!!!

网友:
换一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长知识了,原来我是最菜的鸟啊

网友:
联想 D216 Wide 液晶显示器 白屏(已解决)

接到显示器 通电白屏 接信号线也是白屏 拆机电源板两个25V电容鼓包 跟换试机 故障一样 拔下屏线 用橡皮擦 擦了擦 装上 还是白屏 查屏供电 有4.85V  供电保险也正常 在论坛搜搜 D216 白屏是通病 CT1102芯片有问题 会白屏  在淘宝上买了几个 换上一试还是白屏
刷MCU 还是白屏 后来查屏线 屏线是30针的 屏线在驱动板一端28 29 30是5V供电 在屏电路板上28 29在一起 和30是分开的 30通过一个19欧的电阻(丝印X30)接地 接上屏线 屏电路这边 30脚没电压 于是从驱动板30脚那飞线到屏电路板 结果烧了一个 场管 一个保险电阻
直接充电源板飞个5V到屏供电 接上还是白屏(烧坏的场管 保险电阻都已更换)
现在很头疼 没有通用驱动板 没发试试到低什么坏 是屏芯片坏了吗  各位老师 给个思路

首先感谢“菲克斯”老师  确实是升压电路有问题 CT1102 正常工作条件 3脚5V  1脚3.3V开关电压 4脚输出电压 (这些都是在论坛找到的)
CT1102外接Q501场管  3脚接Q501  D极 4脚接G极 测得3脚3.5V 4脚0V 1脚0V 也就是CT1102工作电压低 没有工作 直接冲驱动板飞个5V到Q501 D 极  屏就好了
(那个X30电阻确实19欧) 搞维修 思路好 修起来就轻松 经验是宝贵的!思路不好就像一开始一样换来换去 搞不好就把屏搞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