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3-07-09):
一块主板没有CPU供电 只有12V 供电芯片是RT8802A 量了一下 一脚开启为1.2V 12脚应该也是1.2实测为5V 是不是不对? VID都正常 换过此芯片无果 然后BD-9也换了 还是不行 求大侠们帮忙。。。。

网友:
看看BD-9那个小IC旁边的2R2的电阻坏了没

网友:
带上截图方便大家

网友:
小的电阻电容不容易损坏,你现在主要查电源IC上的EN脚是否有EN信号,供电脚是否有供电PG脚是不是有PG,这都有在怀疑别的。 en看是谁给的,一般是两个三极管。pg由南桥发出。

网友:
en是有效信号吗 低电平有效还是高电平有效   新手求教

网友:
看下FB,ISEN,和COMP相连的电容,EN当然是高电平,你这个应该是775的主板吧,上C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