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翔升N61S 主板不通电不触发 开关针电压低 网卡芯片发烫

楼主(2013-07-09):
从论坛上某人哪里得到的一块翔升N61S 主板,AM2的。通电不触发,发现网卡发汤,拆了网卡,还是不触

发。待机时带灯诊断卡,蓝色灯亮。1117有5V输入,中间脚有3.43V,第三脚有2.12V,这个2.1V是不是不

正常呀?开关针只有0.59的电压,复位针无电压,不能触发。

电池有3.1V

COMS针第一脚有3V

晶振两边有压差1.49 1.36

W83726 EHG 的IO 连接SPON的脚有4.9V

手上无图纸,不知道是不是开关针本身就是低电平,见论坛上有人说某些翔升的板开关针只有零点几V的

电压也可以开机。但我没遇到过有低电平的开关针。

于是我跑了一下线。开关针一连有一个三极管,其中两个脚没有电压,只有连接到开关针这个有0.59V

一脚接地,另一脚跑到南桥去了。

另外开关针接有一电阻 和一电容,电阻另一端有3.4V。电容另一端接地

跑到这里,没思路了。。。。

问题:

是不是IO有问题,拉低了  还是南桥挂了?

问一下 :手上有一个IO为W83726DHG  能代替W83726EHG 吗?

网友:
南桥啊,不要修了,没啥意思的

网友:
开关针这电压绝对不对。 看绿线连接那里,谁负责拉低绿线。开关针应该没直接到IO吧查之间的小三极管一类的元器件,复位针没电压跑线路是否直接进桥,有无元器件。桥供电正常吧。拿阻止卡打PCI,PCIE地址线的阻值是否一致。量ide插口第一针阻值是否有600左右的阻值。恩, 先这样

网友:
刚才量了一下USB接口的四根针其中有一个USB口的中间其中一根阻值只有265,其他的中间两针为503! 南桥挂了??

网友:
USB接口打值如果不正常,首先怀疑是南桥挂。

网友:
看来又要做废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