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X200无-pwrshutdown

楼主(2013-07-09):
IBM X200 无待机,测保护隔离没有过,见下图

Q44  D极19.5V,说明Q45是正常的,Q44的G极0.78V,不为0V,这个很奇怪,G极为-PWRshutdown 由BD4176KVT   46脚发出,VCC3SW是好的,3.3V,抬起46脚还为0.78V,见下图

查-pwrshutdown 对地500多,查-pwrshutdown去处
1、Q44

拆掉Q44  依旧
2、双二极管D13
重换一个依旧,拆掉,依旧,-PWRshutdown  还为0.78V

3、U31,联想G73Q511
抬起24脚,有待机3.3V和5V,但-pwrshutdown为1.68V,不为3.3V,正常情况下该板无CMOS电池会自动上电触发的,但不能触发。

重换一个全新的一样,只要24脚抬起来,电压就为0.78V,反复试多次均如此。

查东芝芯片BD4176KVT的工作条件:
59脚VREGIN20   20V,61脚VCC3SW  3.3V,57脚BAT_VOLT 5.78V,3脚-EXTPWR  0V,16脚-SHDN_IN 3.3V,58脚TH_DET 0V,温换的几个电阻均没有断线,基本条件都满足了,就是-PWRshutdown为0.78V,查联想G73Q511的没有发现异常,求大侠帮忙,什么原因,导制-pwrshutdown偏低了,谢谢

网友:
会不会是R747那个电阻。
你引一个3V的电压过来,看会拉低吗?

网友A:
BD4176KVT 换过吗?

网友:
这个电阻测量均是正常的33K,重换了一个也是如此,这个-pwrshutdown有时瞬间也有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BD4176KVT 换过吗?

这个已换了,换了2个了,都是一样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