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_4211p不过显卡

楼主(2013-07-09):
la_4211p不过显卡 ,,,然后我就加焊了一下显卡,结果 显卡供电没有了,nnd。。吧显卡拆掉看一下,显卡供电还是没,cpu供电也没。是不是不装显卡不出显卡供电啊,,各路大神给点思路啊

实地学员,这个应该不难吧?

网友:
掉件了? 有时候BGA时候会导致一些供电芯片虚焊的 。查查电路。

网友:
或者显卡短路了。。先换个好显卡上去吧。。

网友:
显卡供电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那你看看芯片的周围是不是给你搞掉小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