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 怪问题 BIOS资料反复损坏

楼主(2013-07-09):
  一台联想G455 笔记本 AMD 独立显卡 加电无显示 刷BIOS 正常显示,但是用1天或是几小时,突然又不亮了,再刷BIOS 又能显示,用几天,又坏了,再刷BIOS 又好了,重织过北桥 显卡 仍是原故障 请各们指教:有什么原因会引起BIOS资料反复损坏呢,谢谢

楼主这个应该不是BIOS的事吧?已前也遇到过.查下北桥吧.

网友:
请高手指点

网友:
老这样反复.又没什么办法.还不如换个BIOS芯片看看.有可能就好了

网友:
换个BIOS芯片,有时候芯片的不稳定,也一样反复,你试下出问题的时候加热一下BIOS,肯定就好了

网友:
谢谢各位,芯片早就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北桥 显卡都 重新织过珠,BIOS 芯片也换过了 ,还是老样子,突然不能用,刷下BIOS就能好

网友:
bios附近有问题吧,ec南桥,最初什么问题,怎么修好的,问清楚,仔细分析

网友:
硬盘有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