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93G 花屏

楼主(2013-07-09):
直接进主题,症状原始是开机屏跳。拆机后发现电源板上面有2个 16v 1000UF的电容鼓包,故换之! 换好之后屏不闪,但是用一会之后会有下图状况 !请教给位给点思路 !
window

网友:
显卡问题 可以先检查一下主板屏线接口 LVD线阻值 确定一下

网友:
新手,向各位大师学习!!!

网友:
换屏线。 就哦了

网友:
多半是主机问题不是显示器问题

网友:
楼主 ,你还是自己潜心修炼vagaa吧

网友:
问题 谜底揭晓
如四楼所说 是屏线的 问题 我把屏线与屏接触的金手指用橡皮擦了后现象消失!
还有6楼对面的灌水表示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