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宏基 4352 红屏,有图

楼主(2013-07-09):
宏基 4352 集显的 开机屏幕底色是红色的, 还有点闪,
屏也换了,排线也测了,是好的,

发个帖大伙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

南桥是BD82HM65

LVDSA_DATA[0]_R(#) 阻值       23脚 20 阻值   ,    24脚 没有阻值 这个如何下手??
LVDSA_DATA[0]_R(#) 阻值     23脚阻值20,     24脚 没有阻值

LVDSA_DATA[1]_R(#)  阻值    21 脚  600          20  脚   598

LVDSA_DATA[2]_R(#) 阻值    18 脚   600         17    脚   598
   等待高手指点。。。。。。。。。。。

补充内容 (2013-7-13 14:31):
这个已经修好了 , 是 桥坏了 ,单桥的BD82HM65 ,信号是从钱发出的。

网友:
你打下LCD接口 阻值  特别是色差信号  看到哪里了

网友:
你这应该是了的 的 呵呵

网友:
你这应该是 LED 呵呵

网友:
外接怎么样啊?

网友A:
查 LVDSA_DATA[0-2]_R(#) 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 LVDSA_DATA[0-2]_R(#) 阻值

23阻值 20

24没有 阻值

网友B:
24没有 阻值   看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没有 阻值   看看呀

LVDSA_DATA[0]_R(#) 阻值     23脚阻值20,     24脚 没有阻值

LVDSA_DATA[1]_R(#)  阻值    21 脚  600          20  脚   598

LVDSA_DATA[2]_R(#) 阻值    18 脚   600         17    脚   598

网友C:
排线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排线的可能性大点

排线我一根一根测的没有问题

网友D:
24脚开路了吧

网友:
是短路了

网友:
楼主 都找到问题了 红绿蓝

网友:
信号线对了值应该一样,没有值是不对的。 20几也不对。取下屏线在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24脚开路了吧

怎么下手找呢 ??

网友D:
查24脚这个信号 去到94页啊 你说的没有 阻值是0欧姆吧   查这个信号上的上的所有元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24脚这个信号 去到94页啊 你说的没有 阻值是0欧姆吧   查这个信号上的上的所有元器件

元器件都正常, 24脚是没有阻值,  23脚只有20   ,

网友E:
换条屏线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没有阻值是0 还是无穷大啊

阻值是   0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条屏线试试吧,

确定不是屏线

网友:
上次修到一台红屏的机子,是303VE屏管理芯片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