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M2N-E关机后CPU显卡风扇还转

楼主(2013-07-09):
我这块华硕主板M2N-E,开机正常使用正常,就是关机只能关显示器,不能关断主板供电,刷BIOS能解决吗?
奉上bios: 华硕M2N-E

网友:
晕 还好自己备份上传的bios程序,论坛里同样的BIOS下载过来不亮的,骗了我10分可惜了。又要刷会自己的bios麻烦。

网友:
明显的NV关机时序。

网友A:
谢谢得到老大的指点,小弟太高兴了,老大说的太对了,确实不是BIOS的问题。可惜我基础太差,关机时序不会查啊?

网友:
给论坛一点贡献,bios是OK的。需要华硕其他可以上官网找
http://support.asus.com/download/options.aspx?SLanguage=zh-c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得到老大的指点,小弟太高兴了,老大说的太对了,确实不是BIOS的问题。可惜我基础太差,关机时序不会 ...

一般是CPU供电没关掉吧。你查下CPU供电和总线供电的PG分别是CPU_VLD和HT_VLD

网友C:
我碰到个机器也是这样的 但是换了个电源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碰到个机器也是这样的 但是换了个电源就好了

电源肯定是换过了,现在就是主板的问题,我只测到ATX插座旁边的MOS管有两个脚测量是通的,不过应该也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CPU供电没关掉吧。你查下CPU供电和总线供电的PG分别是CPU_VLD和HT_VLD

不好意思老大,我的基础还是不知道这个CPU_VLD和HT_VLD信号在哪里测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老大,我的基础还是不知道这个CPU_VLD和HT_VLD信号在哪里测得

铜牌维客。。。。
你应该报名学习下远程主板,这些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铜牌维客。。。。
你应该报名学习下远程主板,这些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

远程学习需要多少钱啊,我连试听都还没听过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远程学习需要多少钱啊,我连试听都还没听过啊

直接报名吧。650.
这样的时序问题,不会让你失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接报名吧。650.
这样的时序问题,不会让你失望

是不是可以过去基地直接学笔记本维修啊,学费是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可以过去基地直接学笔记本维修啊,学费是多少啊

你对时序没有概念,建议从主板开始。主板学费1800.笔记本4000,2个一起学,优惠800.
报名QQ 981775188 有事您Q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