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1g cpu温度高

楼主(2013-07-09):
acer 4741g cpu温度高,一般换cpu散热片都可以的,换了一个cpu散热片,用鲁大师测试温度还是到80几度,这样的问题如何解决呀?

网友:
导热组件全换掉,表面要清理干净。

网友:
这机子CPU供电要查下

网友:
这种问题确实很棘手。。。

网友:
CPU 上管有问题吧

网友:
楼主解决问题了没?分享一下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感觉可能是鲁大师误判.102度了也不关机.且出风口温度也只是温热,并不烫手.

网友:
温控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
换个CPU试试啊

网友:
有的机子不支持鲁大师的,所以鲁大师测的温度对一些机子是不准的,主要是看这台机子看电影玩游戏不死机就行了

网友:
是啊 一定要鲁大师吗。能正常用不。。

网友:
鲁大师不一定测的准。不过有些机子就是那样。温度高

网友(2025-07-04):
这机子这年龄热就热点吧:daxi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