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疼无比的华硕X42D!!!!

楼主(2013-07-09):
前几天接过一台二修机。华硕X42D  ,插上电源开机电源灯要亮。电流上不去。  拆机。看到板子上显卡、南桥被 动过。 一般别人做的BGA,自己没信心。 自己重来过。 插电开机。亮了。 还以为好了。 一整天开机都没任何问题。装机。 第二天早来再一开机发现又不能开了。跟拿来的时候一样。 测量EC 工作条件。都有。就是电流上不去的时候PM_PWRBTN#这个信号一直接3.3V没得跳变。 只要这个信号一有跳变。机器就能开起。    就是没搞明白了。。南桥确定是新,EC也是才换新的。 南桥晶振,谐振电容都换过。还是老样子。。重做南桥就能开机。放一晚又不行。求高手支招啊。!!

网友:
估计板层不好32.768晶振没起振。

网友:
RTC电路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查一下ec的工作条件,lid也查一下

网友:
楼主说EC是新是,有没有可能是程序不匹配呢?

网友:
板层有问题了吧

网友:
有可能还是南桥晶振没有起振

网友:
可能是铜漏电了

网友:
  多半是板层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层的问题怎么看进水板子 多是断线 腐蚀的现象 多吧

兄弟,这板没看到进水啊。做南桥就能管一天。放晚就不行了。

网友B:
PWRBTN#信号无跳变是IO的工作条件没满足,和南桥没关系,检查IO的CLK  LID  ACIN 是否正常,bios到IO的连接线是否正常,另外可以人为的拉低下PWRBTN#信号看能不能上电,如果可以也能通过改电路达到开机的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是南桥虚焊 也会引起的机器开机不稳定吧 重新对南桥进行植株或加焊就行了吗

  南桥是全新的。对自己做BGA还是有点信心的。。应该不会虚焊。    真蛋疼,只要PW_PWRBTN#这信号有一瞬间为0. 就是有跳变。机器就正常了。但就是没跳变。做南桥能管一天。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RBTN#信号无跳变是IO的工作条件没满足,和南桥没关系,检查IO的CLK  LID  ACIN 是否正常,bios到IO的连接 ...

好吧。。这位大哥说跟南桥没关系。。还有人为拉低PWRTN#,我试过的。电流上不去。  但做了南桥。他就能开机。放一晚上就不行。真心没思路了。。求指点。。。 PWRTN#是直接进南桥的吧。。就是搞不明白了。全新南桥做上去也一样。不能开机的时候,再做下南桥又能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WRBTN#信号无跳变是IO的工作条件没满足,和南桥没关系,检查IO的CLK  LID  ACIN 是否正常,bios到IO的连接 ...

好吧,这位大哥说跟南桥没关系。  但只要做了南桥就能开机。   人为拉低PWRBTN#我也试过。。但电流还是上不去。。真心没思路了。。求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检查EC 或IO上的RSMRST和DNDSWON信号电压跳变情况

EC 供电、时钟、复位都测过。全都 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吧,这位大哥说跟南桥没关系。  但只要做了南桥就能开机。   人为拉低PWRBTN#我也试过。。但电流还是上 ...

人为拉低PWRBTN#不能上电?IO的S5_ON电压出来了吗?这个电压是开启南桥3v  5V供电的

网友:
现在修好了吗?期待答案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为拉低PWRBTN#不能上电?IO的S5_ON电压出来了吗?这个电压是开启南桥3v  5V供电的

  机器通电。南桥就有3.3V供电的。

网友:
楼主你好  可以再尝试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EC重新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吧,这位大哥说跟南桥没关系。  但只要做了南桥就能开机。   人为拉低PWRBTN#我也试过。。但电流还是上 ...

南桥 3/5V供电是有的喔。。。

网友:
开机电压不跳变,这怎么可能,用万用表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