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 待机电流0.7A 可触发 亮机

楼主(2013-07-09):
(无正文)

网友:
上面还有个洞

网友:
很明显南桥有短路

网友:
呵呵,这样还能触发呀,
厉害

网友:
只要所有功能都正常或者客户可以将就就先用着呗,想办法让南桥散哈热,呵呵

网友:
哇,南桥有个洞还能开机真是少见,看来坏的有可能是外设

网友:
南桥肯定有短路了

网友:
南桥一定挂了

网友:
涂上散热膏,加一个大大的薄的铜片在上面^O^

网友:
那么神奇还亮机、

网友:
真是神奇的机器,待机不正常,用不了多久就会出问题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