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EEE PC 1005HA 不开机

楼主(2013-07-09):
   到手看了下电流,0.011过几秒变0.005.触发到0.016.拆掉裸板试机。电流一样。看了下公共点电压有。3 5V待机无。论坛上下了点位和图纸。待机芯片是RT8205CGQW。懒的测了,直接换了个新的。一样的结果。没办法,测吧。主供电,REF,VREG,有的。ENTRIP1 2都没电压。看图是由VSUS_ON控制的,测PQ20的5脚无电压    VSUS_ON是EC第99脚发出,EC第99脚有电压3.3V。断线了吧。。从99脚飞了根线到PQ20的第5脚后。

网友:
只要有正确的维修思路就好修了

网友:
怎么不先测一下 就直接换芯片

网友A:
x先把待机芯片的供电修出来,在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VSUS_ON信号为高电平导通Q208场管待机电压 3V5V自然出来了吧 这个信号也是待机电压转换的条件之一吗

是呀 就是这个信号断线导致没待机电压的。3 5V的线性倒是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x先把待机芯片的供电修出来,在说吧

供电是有的,是缺信号

网友:
靠。。。修机够速度的

网友C:
思路明确修起就是快。我现在有一台华硕也是不出待机。VSUS_ON也是低电平。但这机器VSUS_ON受 BIOS控制 没图纸 现在也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思路明确修起就是快。我现在有一台华硕也是不出待机。VSUS_ON也是低电平。但这机器VSUS_ON受 BIOS控制 没图 ...

有没有试着先刷个BIOS呢?还有EC供电什么的满足了没

网友:
我也有一台1005HA没修好呢。一会再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试着先刷个BIOS呢?还有EC供电什么的满足了没

EC条件满足 BIOS也刷过.还是一样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