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4745G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3-07-09):
上午接台AS4745G ATI 显卡笔电,客户描述进系统黑屏。实测:快要到桌面黑那一下就再也亮不起来。起先怀疑系统问题,因为之前有遇到过系统问题,但重装后故障依旧。没办法只能拆机查查电路,一切供电正常,最后赌一把换显卡,看型号:216-077000正好有备货直接换,开机一切非常漂亮,装机收费。这款机器独显坏比较奇怪,所以发表下让广大修友了解下!

网友:
qazzymppllq -2 正式维客也别灌水
Rngon -6 严禁灌水

网友:
正在修一台这机子,开机无显,刷BIOS亮了,原系统过了滚动条蓝屏,重新系统只认集显,准备干显卡

网友(2013-08-25):
手上有台acer 是216 0774007的显卡 闪屏 win logo过后就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