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NV10 不开机

楼主(2013-07-09):
一台  三星 NC10 笔记本。待机电流。 0。2A  ,按下开机键,电流 0。13A  ,电源指示灯亮一下就黑. TPS51120 发烫,测  VREG3   VREG5   有3.3V  同 5V  输出. EN3  5V   VFB2 5V   VREF2   2V  . .按开机键后.,TPS51120  就 发烫 , 主板电池的供电接口.主有0.75V  的电压.  请问 TPS51120  本身坏.会这样吗?

网友:
芯片本身损坏不良、周边元件不良以及后级负载短路、都有可能

网友:
0.2A待机电流有点偏大了吧,短路了吧,发烫的话可以先换个待机芯片试试看

网友:
待机电压这么高,后级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工作条件满足还发烫的话 那可能是芯片本身短路的问题 可以断开3,3V或5V供电电感看芯片温度怎么变化 如 ...

已断开 3.3 同 5V  的  MOS 管了, 一样发热

网友:
rtc ldo有小电容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