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不下来的mdd1653,非常郁闷

楼主(2013-07-09):
接一GT220显卡,不显,当98。

一测,没有核心供电。

12V电直连一个结型场管,mdd1653,也查不到它的资料,这个管G极D极有12V电压,S极输出一点输出也没有。问题可能在这里。再测核心供电的对地阻值只有1,没有对比,也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但用风枪吹这个1653可让我吃亏了。平时用380的温度,无铅的也不过一小会就下来了,可这个用400吹了三分多钟纹丝不动。停下来,换了BGA用的焊膏,又吹了3分多,还不一点不动,恼了,风枪开到了头,480,那焊膏几乎一下子就冒烟了,就这温度,3分多钟,周围的东西全化了,焊膏也早变碳黑了,还是不拿不下来,用东西翘,也翘不动,再用力,板子外皮下来了,彻底服了。

怎么会这样呢,超级郁闷中

网友:
先用烙铁加点焊锡啊,几个脚都加点。再吹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楼上,这种大面积接触铜箔的散热快,加上出厂用的锡浆不咋样,直接吹下来不太容易的,一般都先用烙铁先上点锡就很容易取了

网友:
无铅的吧,直接用烙铁弄下来也不会这么难呀

网友:
GD极电压一样这个管应该短路吧,烧管的一般比较难拆.先加锡再吹.

网友:
是的,在板量GD间的阻值只有1,明显不对,就想先把管子吹下来量量是不是坏了,结果就这样了。

就是觉得这场管以前拆的多了,连桥用风枪都干过,所以和这个较上了劲,经验害死人啊。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加锡后再吹,如果还是不动就加上烙铁一起烫它,几秒钟就掉了,楼主太冲动了

网友:
主供那里是1正常那个管就不正常了

网友:
这种情况以前我也遇到过,CPU供电电路两个场管坏了,一个只用几秒钟就取下来了,另一个,花了很多时间还是把板子的铜皮给揭下来了。

网友:
楼上的都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让我告诉你为什么,管子坏之前温度过高,吧铜箔和管子背面的金属熔化之后焊接在一起了,就算你把那一块铜箔连管子一起拔下来,铜箔也不会掉。与焊锡无关,后面应该是严重短路才会引起这么大的电流,建议先查后面能修好不,不然会大劲吧管子换了开机又烧了

网友(点评):
不敢苟同,原因的确是管子温度高把铜箔粘紧了,但“铜箔和管子背面的金属熔化之后焊接在一起了”这个温度还是达不到的,加焊锡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这种管子 我一般都是用烙铁焊的呢 我害怕把板子吹坏了 就不划算了

网友:
用风枪吹,用镊子勾勾轻轻的往上刮

网友:
先从反面吹~板子吹热了再从真面吹~很快就下来了

网友:
呵~呵~主板cpu供電的管子我就遇過好幾個,最後都是把銅箔一起拉起來......

网友:
第一次见这么结实的。好久没来了。想大家了

网友:
看来还是经验重要啊,看来我这个小白要多来跟大神们取经才行

网友:
烙铁风枪一起用,就很容易取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