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判断是硬盘主板坏还是盘体坏

楼主(2013-07-09):
求教如何判断是硬盘主板坏还是盘体坏,从哪几个方面判断?

网友:
判断板的故障,可以先看是否有烧坏的痕迹,测5V12V是否短路,测电机电压是否正常等等。如果,板正常了,才能测试盘体的固件和坏道。

网友:
如果上电后打盘 那主板或者盘体 哪个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学习下,同问,说的很好,不知具体如何测试5v  12v是否短路,小白

网友(2013-08-23):
我也来学习了.内阻多大5v  12v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