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求天行6600VE-GD3 CT版3 128M显卡的bios

楼主(2013-07-09):
求七彩虹天行6600VE-GD3 CT版3 128M显卡的bios

网友:
开机显示9800GT,自己看芯片是6600的,求BIOS,自己刷刷

网友:
显卡上的BIOS一般在哪呢?

网友:
显卡的BIOS不好找吧、我一般都不修显卡淘宝有没有的买

网友:
看运气了看官网有没有提供,要不去看看淘宝有卖的没,看了一下七彩虹官网天行6600VE-GD3 CT版3 128M BIOS栏什么没有

网友:
抱歉,您没有权限发表 URL 连接- -有个网址你可以去试试把空格去掉
ht tp://w ww.techpowerup.com/vgabios/index.php?architecture=&manufacturer=&model=&interface=&memType=&memSize=128

网友:
可以找个专门改NV显卡BIOS的软件去改,什么名字不记得了,在驱动之家的软件之家中的硬件工具中的显卡工具中可以找到,要用两个,一个备份刷写BIOS用的,一个用来修改

用类似的参考?还是用显卡备份修改呢?

网友:
我以前遇到一块ATI V3200的显卡被改为 9600GT的了,安装9600的驱动总是蓝屏,安装3200的也不让装,改BIOS后可以正常安装驱动了

网友:
高手啊 没遇见过呢 学习了

网友:
多谢6楼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