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AMD芯片组无PCI时钟该怎么下手

楼主(2013-07-09):
都说是南桥的问题 不知道该怎么去判断确切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A:
PCI时钟南桥发出的,查32.768晶振有没起振.南桥加焊.

网友:
如果有图就最好了,amd的设备时钟,好多都是桥发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INTEL是时钟芯片吧

intel一般是时钟芯片直接分发

老兄太勤奋了,总能看到你,你店开哪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I时钟南桥发出的,查32.768晶振有没起振.南桥加焊.

只需要查这个条件就可以判断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