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昂达N78S没CPU供电!RTY8855的芯片

楼主(2013-07-09):
芯片RT8855,查EN没有3.3V,EN连着两个N沟道MOS管,去掉后面管子的上拉电阻后3.3v出来了,但还是不跑马,量电压输出才0.7V,上管G级1.3V下管G级11.7V,CPU有发热,求各位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
还是要从第二个MOS管的G极查起,应该是这个管的G极没有某个信号

网友:
如果不按上电时序,就硬给后面的电源芯片一个EN,电压有了也没用。

网友:
HT不正常。这种cpu供电出来也没用
时序不符合

liyang8686888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小手一抖,2分到手

clannad09 -10 严禁灌水
人不狠,站不稳 -10 严禁灌水
liyang8686888 -10 严禁灌水
小¥伍 -10 严禁灌水
linwenwa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治标不治本的? 还是好好查来源 才能会有正常的后极输出

网友:
这个板子量一下CPU电压三极管烧了没,没烧直接换8855几乎都好了

网友:
rt8855确实易坏,三个月来我都换了还多个

网友:
先换芯片试试,不行还得老老实实按时序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