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路由器的连接设置

楼主(2013-07-09):
大家好 我在这里交大家怎么设置三台路由器的方法 我有三台电脑 两台笔记本 一台台式机器
首先 把网线插好 第一个路由器进去 打开IE 输入192.168.1.1 进去过后 设置向导 点PPO拨号上网
把宽带帐号和密码输进去 第一台 我知道谁都会 第二个路由器设置也许就不一定呢 。首先 把第一个路由的内网
线《LAN》插在第二个路由器外网《WAN》端口上面 过后设置 也是点开IE 不过要换另外一台电脑 输入192.168.1.1 进去之后 把LAN网IP 改成 192.168.2.1 重启路由器 重启过后 进去 点设置向导 这次点静态IP 设置
有五行 第一 IP 输入 192.168.1.105 第二 子网掩码 255.255.255.0 默认的 第三 网关 192.168.1.1 第四 DNS 这个要看你的第一个路由器是多少 你就填多少 第三台路由器 从第二台路由器内网,LAN 网端口分出一根网线 插在 第三个路由器WAN上面 设置 也是一样 打开IE 输入 192.168.1.1 进去过后 把LAN网IP  改呢 改成 192.168.3.1 保存 重启路由器 重启呢过后 点设置向导 也是点 静态IP 输入 依次 跟第二路由器一样 惟独IP不要设置一样 设置一样呢 会发生冲突 对新手有好处 希望老手不要喷我哈 谢谢 反正我的方法是这样 大家可以参考 借鉴 :lol

网友:
这不科学。。。。。。。

网友:
这个得桥接你看下无线怎么弄的吧   wenku         .baidu.com/vi         ew/cf57         95c54028915f804dc271.html差不多

网友:
应该是串接功能 只是每个路由的IP都通过它们自带的路由去分配

网友A:
另外两个直接当做交换机用不是更简单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两个直接当做交换机用不是更简单么

当交换机没意思 万一路由器是无线的 你就不能当交换机呢 当呢交换机 还不能上WFIF

网友:
桥接 第一个发 第二个接了在发

网友:
这么多路由啊!

网友:
好多呀,小星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交换机没意思 万一路由器是无线的 你就不能当交换机呢 当呢交换机 还不能上WFIF

额。不能么,我把无线路由当交换机都能都用WIFI啊

网友:
恩 是的 下次遇到呢可以这么设置啥

网友:
用这么多路由啥意思?为什么不用个无线路由加交换机来用呢?路由的价格比交换机的价格要高点。

网友:
路由器  最多只能无线桥接3个  求大神告知原因

网友:
wo晕了都。看的头疼

网友:
如果不想在同一网段就这样设置。如果要同一网段的,就把另外两个路由的lan IP改一下,把DHCP功能禁用了,当交换机来用。通一网段,有时候玩联机游戏比较好

网友:
其实直接当交换机 更省事,只要关闭后两个路由的自动获取的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
看樓主的意思,進線只有一根.要這麼多路由器做什麼嗎,路由器也可以當交換機用的呀.不接WAN口其它四口和WIFI是交換機.不明白樓主這種接法有什麼好處.

网友:
这个问题知道了好久了啊

网友:
如果是上下级别关系。那网段应该设置在不同的上面

网友(2015-12-10):
多路由设置只要IP不一样就可以,但是要是无线路由现在都可以桥接的,直接桥接更方便

网友:
每个路由指定在不同的网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