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帮忙看一下这个金河田电源

楼主(2013-07-09):
电源里R39的电阻没有了,有没有大侠帮忙看看这个是多大的电阻!万分感谢!

网友:
是拆下来后给搞丢了,还是怀疑这个电阻不翼而飞了?

网友:
这个电阻坏了吗 还是你给丢了啊

网友:
我是来取经的

网友:
刚给你看了下 R39可以不要

网友:
它和R39A   R31是并联的 但R31小阻值

网友:
原来的就没装,你不用装的,看电路走向也可以选择装不装啊

网友:
不值得修了  换一个吧

网友:
哦,谢谢各位大侠。我是发现这个位置里面有引角,才问的。我刚学维修,还不太会跑电路,还得再学学!

网友:
我这个上也没有啊。

网友:
原来的就没装,你不用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