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显示器画面抖动的问题

楼主(2013-07-09):
客户拿来一个明基显示器上部有二条线,线的上面正常显示,下面抖动的厉害,我判断屏坏,不知是否正确,在线求解!!!

网友:
换新屏线试试。看看电源板上电容有没有鼓包漏液。再不行就是屏问题。

网友:
有线了,当然可以说是屏坏。

网友:
不管是不是屏坏都给客户说屏坏就对啦,其实这真的是屏坏

网友:
照楼主所说应该是屏坏,可以用个通用版点一下屏,不过有些这种情况是驱动板坏!

网友:
淡定,蛋定,蛋定

网友:
有通线了,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确定屏的问题

网友:
屏问题,确定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