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帮助。BIOS芯片通用不?

楼主(2013-07-09):
这是不同的2块主板的BIOS芯片,一块是MS-6395的370主板,另一块是精英给品牌机代工的845主板BIOS芯片,现在怀疑845主板BIOS有问题,想试试热插拔刷BIOS,不知这2块芯片能否通用,我测试尺寸完全一样,呵呵新手不懂,望知道的指导下好么?谢谢。

网友A:
不能,一个是厂家不同,二是容量不同(一个是2M,另个是4M),三是(一个为39系列,另个是49系列)

网友:
谢谢回复,我也记得370的BIOS使256K,845使512K,这个芯片是看第一行吧,也就是看49LF002A和W39V040AP,那个49和39是不是就是代表系列,2和4代表2兆和4兆?那么这个要是使用编程器,他的座子是一样的吧?

网友:
大哥是不是33-4C-NH的这个是4M是吧 2424645v2是2M的吧 这个是第三位数是几M 的是吗大哥 哦修电脑的几乎都是男的 就叫你一声大哥

网友B:
呵呵这个你可说错啦,33-4C-NH这个是370主板的,肯定应该是小的吧。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25-1-1.html,看看这个帖子就明白啦,他的BIOS就是这个芯片用的。

网友:
不能  烧录的program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一个是厂家不同,二是容量不同(一个是2M,另个是4M),三是(一个为39系列,另个是49系列)

大哥是不是33-4C-NH的这个是4M是吧 2424645v2是2M的吧 这个是第三位数是几M 的是吗大哥 哦修电脑的几乎都是男的 就叫你大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个你可说错啦,33-4C-NH这个是370主板的,肯定应该是小的吧。

那怎么看呢 实在不懂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怎么看呢 实在不懂呢

http://www.biosrepair.com/biosdl/anotheric.htm  看看这个你就明白啦,看来BIOS芯片还真有学问,今天差点就要试,幸亏没试,这2个芯片外表形状和大小完全一样,我指外径,内径稍有不同,可是一个是3v电压,一个是3.3V,估计错啦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biosrepair.com/biosdl/anotheric.htm  看看这个你就明白啦,看来BIOS芯片还真有学问,今天差 ...

谢啦 我这就去看 我是菜鸟 要虚心学习呢

网友:
bios芯片只要容量一样   刷一样的程序是可以通用的    002是 256m的   040是512m的   只要容量一样大   刷程序就可以用    我都是这样搞

bios有256m的???

网友:
不通用。容量不一样。

网友:
肯定不通用的,要不也没有厂家不同之分.

网友:
要是通用论坛上也就不会专门设立个BIOS板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一个是厂家不同,二是容量不同(一个是2M,另个是4M),三是(一个为39系列,另个是49系列)

一个是256K 一个是512K的,,

网友:
绝对不通用的

网友:
牌子相同的情况,大的替换小的是可以的

网友:
容量一样的话,可以通用

网友:
你这2个明显容量不一样 不能代换

网友:
呵呵我可能说的不明白,我的本意是想在那个2兆芯片开机后,换上这个4兆的刷BIOS。可是看啦电压还不一样,一个是3V,一个是3.3V,看来只好买编程器啦。

网友D:
容量要一样才可以代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容量要一样才可以代换的

我的意思不是代换,而是利用那台能开机的电脑热刷这个4兆的芯片。

网友:
还真的有学习了哦!!!!!!!!!!

网友:
基地淘宝卖的那个258元的编程器居然查不到支持我这个芯片,就是W39V040AP,有没有使用过那种编程器的说明一下,反而被基地淘宝卖家说是摆设的158元那种变成支持我的这个型号。

网友:
买个600P 什么事都没了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