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ATX-200KT电源开机保护实战

楼主(2013-07-09):
按客户长城MATX-200KT电源开机保,先按照带规方法检查有没虚焊,电容有没鼓包,—12二极管有没击穿,反路反溃电阻有没断路,稳压管有没击穿,检查了都是好的,此时几乎没太多思路了!先上图

没办法,拆了个修好的一样的电源,把控制开启的小板拆下来,换在这电源上,正常,维修范围就在这小板上了!

芯片级维修嘛,先忙着把两大芯片两只推动管一换,装上还是涛声依旧,没办法,只有慢慢测量电阻二极管,全是好的,最后不得不换电容,7500旁边的两只1UF/50V的和一只瓷片电容,应该是振荡电容2A102换了装上去,开机启动正常,此电源修复。

但是我还是不知道是哪只电容,因为换东西这小板就要拆下来,很麻烦,把以就一起换了!为了节省时间呀!我想与振荡电容的关系应该大一点

希望对大家修电源能节省点时间,有所帮助!
晒一下本人修电源的测试器,自己做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照着做!

网友(点评):
昨天修了个电源3842的 6脚一会动作一会不动作。正常的话5v带不懂负载,换3842的7脚电容,好了 ,测量电容100uf的只有70了。

网友(点评):
反正是电容,你可以测一下电容的容量啊。

网友:
可以啊    我还有一个长城sp500没修好呢    修了一个月了   累死

网友:
楼主技术没说的,呵呵,我一般只修好一点的电源,差的不搞,因为没那价值

网友:
应该是1U的电容坏了,以前修家电时场电路的小电解最容易坏。

网友A:
思路不错,缩小范围,锁定故障。告诉楼主一个技巧,把小板对应脚焊在大板的反面上,就不用总拆小板了,而且要拆小板上的元件时也方便。
那个电容不叫瓷片电容,应叫涤纶电容,1000皮微法,接在7500的5脚上,是个振荡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不错,缩小范围,锁定故障。告诉楼主一个技巧,把小板对应脚焊在大板的反面上,就不用总拆小板了,而且 ...

哈哈,看来另有高人!

网友:
电源太复杂 不值得修了

网友B:
有没有修电源的那个工具图纸

网友:
涤沦电容一般很少有坏的,你可以找个电容表量一下,那个50V1uF坏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修电源的那个工具图纸

买一个测试器,然后买几个水泥电阻,12欧20W的三个,
3欧20W的6个,5欧20W的5个,分另势如破竹12V,3V,5V上面,其中辅助5V的接一只,红色5V接4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一个测试器,然后买几个水泥电阻,12欧20W的三个,
3欧20W的6个,5欧20W的5个,分另势如破竹12V,3V, ...

好的明白  自己也弄一个去

网友:
涤沦电容一般很少有坏的

网友:
图片清晰,思路详细,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