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5010开机有时显有时不显

楼主(2013-07-09):
开机电压什么都正常,屏幕就是不显,屏幕有时显有时不显,各位大仙看看什么原因?

网友:
电流是多少啊?能说具体点让我们好分析

网友:
客户送来的笔记本和你的一样了,都是DELL的问题也一样了,都 不知道从那下手 了

网友:
电流1.2左右,有时0.95

网友:
现在做一下北桥,看看能不能好

网友:
北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