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钟的问题

楼主(2013-07-09):
当分频产生时钟信号后,分频器将其经K2送到南桥,经南桥处理送到PCI插槽的时钟测试脚B39,该测试脚可以反映主板上所有的时钟信号是否正常,其波形幅度一般大于1.5V
问题?今天在论坛上看到这一则关于时钟的问题  上面说只要量PCI  B39的就可以反应出主板上的所有时钟信号是否正常,求此回答的论证 是我太菜鸟了 还是这就正确的回答  请老鸟们回答  不清楚的请别瞎回答  另外PCI  B16的测试脚的意义又是什么  谢谢

网友:
时钟测试点可以在PCI的B16脚 1.5v左右   方形32脚BIOS的31脚 1.5v左右,  PCI_E的 A13 A14脚  0.4v左右 都能测量到时钟 ,在就是CPU的时钟0.4v左右